50级油机动力还真是不够啊…难道将来直接选择90?

楼主(2011-03-26):
飞了我的450和500,今天飞朋友的600,机机大了,比较震撼,但是明显感到动力不够,行动不迅速,发动机是OS50,也算标准配置了,朋友说想要暴力,油机还是要上700,难道我也要踏上700这条用米铺成的路才能得到暴力的感觉吗?

网友:
换一个OS55引擎和好点的定速器!定速2000转,没必要直接90.

网友:
55动力也是很猛的

网友:
50级别的飞机要比90的飞机贼,90的飞机好笨的,看你的飞机机种了,不同的飞机有不同的手感

网友:
罗西57,舵机换成JR6315HV,这样应该能满足你了

网友:
见过YS56的动力表现吗?

网友:
技术不行的人总是在硬件上找原因

网友A:
与其不断的升级重复投资.不如1步到位.不过特别有米的人可以慢慢滴折腾

网友B:
我顺便问问,雷虎30的直升机 用什么引擎比较 暴力。 能暴力的飞航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顺便问问,雷虎30的直升机 用什么引擎比较 暴力。 能暴力的飞航线就行。

OS37应该可以,或者直接改装下,装OS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其不断的升级重复投资.不如1步到位.不过特别有米的人可以慢慢滴折腾

网友:
用55 50我也感觉不够力

网友(2011-05-06):
感觉 600与700  同配置一套下来。。差不了很多钱。。
费米 主要是在配件上。。

网友:
还是电的好,同样暴力,比油的又省心

网友:
能玩到最后的都上700了

网友:
一步一步的来嘛。

网友:
应该是富油了

网友:
YS56也可以啊

网友:
雷虎53也比OS50 强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