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人入魔,购机问题

楼主(2011-03-27):
泡了一段时间的论坛了,由于一直没搞到激活码,故无法发帖,但潜水也是一种学习。本人纯新手,近期想入魔,周边无人请教,注定单身上路,论坛是我唯一学习的地方。现准备直接450起步(各位大大放心,本人完全无意与RMB过不去,会坚持在模拟器上练习至少3个月才会动JJ的),在本论坛学习过程中,发现本论坛无类似嗮单区等飞机配置单发布的地方。
建议还是搞一个。
这个专区类似电脑配置单发布那种,在发表配置时可注明价格,选这个配件是出于什么考虑,写明自己这个配置的使用情况,不足之处等等。
专区作用有2个:
1,方便新手配机时参考;
2,方便大家查看自己飞机的升级更换历程,学习别人的配机心得

以上内容已经发给版主了,希望大大看到考虑一下。
下边开始正式说说我的问题。本人大概中农左右收入,学历小学本科结业,学习各位大大们的配置后抄了个大概的配置,请各位大大看看,下边这个配置单如何更换配置才能控制在1700元以下。
目前这个配置已经1980元了,高了点,我不想什么3D,就想入门学习
    品目                                                                                                    价格
飞越 Tarot 450 Sport 空机版(皮带版)                                                515
恒吉Henge 450级电直舵机超值套装 MD933X3 MD922X1                  255
好盈Pentium-40A 无刷电调                                                                      115
花牌高性能无刷电机! 450直升机马达 H2836 3900KV                        98
飞越 Tarot GY650 陀螺仪 TL2685                                                          280
天地飞原装2.4G 7通遥控器 带双接收机                                              590
电池ACE 11.1   2200   25c                                                                       130

楼主:
还有个问题:飞越450的SPORT版和PRO版到底有什么区别?

看了论坛好像也没哪个大大来个明确的解释,故再问问

网友:
和我的配置基本差不多。
我的陀螺仪档次更差一些,用的是KDS800。
不过,现在我把控换成了2801Pro,和天7相比,手感更好些。
电池用8、90一块的就可以了,等今后飞3D时再买好的不迟。

楼主:
LS的大哥,请问一下,您指的80-90的电池,能不能推荐一下品牌和型号,谢谢

网友:
这个配置已经可以飞3D了,如果入门觉得价钱高了,可以把配置降一下,新手飞悬停航线不会有区别的。斜盘舵机换成辉盛9克金属齿的MG90S,尾舵机换成Goteck GS9257,这样可以便宜100元,或者直接购买飞越1080那款套装。电池可以用飞越的,有一款比较便宜,质量还可以。
450SPORT与PRO机身结构与旋翼头都不一样,SPORT是皮带的,PRO是轴传的,新手建议用SPORT版。

网友:
为什么不用飞越890 有动力 有陀螺的那个套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LS的大哥,请问一下,您指的80-90的电池,能不能推荐一下品牌和型号,谢谢

淘宝上搜吧。
看看销量和评价就好了。
最近好像电池涨价了,比我原来买的都高了2、30元。

网友:
楼主的这个1980只是起步,还有好多东西没有买呢。
一块电池只能飞7分钟,出去一次总不能就飞7分钟吧。
想飞1个小时的话,总得要6-7块电池吧。这就又得出去6、7百块。
加上一些必要的工具,在2000之外又得再花1000。

网友:
450的配件不贵,但维修调整挺耗时间的。
我先上的华科尔小飞机,配件贵,但维修简单。
先在室内飞小飞机,练悬停和航线,等熟练后,再在外面飞450,可以大大减少450炸机的次数。

楼主:
我刚才跟一个淘宝卖家砍了半天价,打算先买一个天7控,他说最低价格500元(天7原厂套装,含2个接收机),你看这个价格如何?另外,请问哪个时间段的天7比较好,他这个天7是2010年6月产的

楼主:
说明:本人若买控后,必潜水苦练模拟器3个月,3个月后再慢慢买机,麻烦大家推荐一下,天7控用哪个模拟器好?
另,由于本人E文不行,请推荐中文版的,谢谢。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入个四通小机练?要是半年能练完所有3d动作就是天才了。模拟器手感与真机差别太大。

网友:
得看人晒!练好模拟直接6道可行的!

楼主:
另问个问题,看模拟器专版里都在说凤凰模拟器,这个模拟器一定要用加密狗吗?

楼主:
模拟器的问题,通过本人一个下午的潜水观察,已下 载凤凰3.0准备练习,请有同样模拟器器需求的新手围观大大的帖子,地址如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9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