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速双桨很敕手啊,请求请导

楼主(2011-03-27):
本人的450 STORP 用的是木桨,在中高速时突然会出现双桨,调节拉杆解决不了,请老手指导帮忙找出原因。

网友A:
木桨就那样,根本不是调的事。昨天测量了几副双桨严重的木桨的重心和重量,根本就没问题。有点双桨飞起来也没啥不舒服的

网友B:
看看横轴是不是弯了?
看看旋翼头哪里虚位过大,再换换别的桨试一试。

网友C:
拆了大桨转起来看看桨夹有没有重影

网友D:
改用紴纤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