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用fy21ap的疑惑

楼主(2011-03-27):
刚收一个ff9,咋ff9的左上角的F拨杆开关是个两位开关,应该是三位(三档)开关才对呀,三档开关的三个位置正好设置21ap的手动、平衡、定高飞行模式呀

网友A:
FF9的开关可以设置的,你设一个三段开关不就可以了

网友:
FF9的所有开关都可以自定义通道,除了1/2/3/4通道

楼主:
哎 问题是本来三档开关 结果成了2档开关 郁闷

楼主:
原本应该是三个三档开关吧,现在只有两个了,就打破了我的原来打算了 我原本预计2个三档控制21ap,再留一个c位三档开关控制襟翼的呀 我准备襟翼开空气刹车 单边上下各两片襟翼同时上下动作,降落减速 方便降落的

不过ff9设置确实比我的FF8强大太多了,简直太方便了,我花了半小时就看明白了。
你们还没有回答我,到底哪个F拨杆开关原本是不是三档开关?

网友:
换个开关试试,我的T8FG也是所有开关都是要自己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9的开关可以设置的,你设一个三段开关不就可以了

我也知道可以随意设置,问题是本来有的  但是却没有得到 这就很难接受了  完整性打折扣了

网友B:
我倒是自己买了开关把原来的改了,我的10c现在有3个3档开关,教练开关也改成普通两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自己买了开关把原来的改了,我的10c现在有3个3档开关,教练开关也改成普通两档了

我的FF8 s版也是三个三档开关呀 分别是F E C开关,好嘛,整个ff9 只有两个是3档(E和 C)拨杆开关了
如果ff9 T9CAP的F位拨杆开关本就是3档开关,但是因为原主人换成了2档的,我就自己买个三档开关更换了,少什么不能少功能,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