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舵机扫齿什么现象?

楼主(2011-03-27):
看到大家经常说“ 舵机扫齿”,“舵机扫齿”什么现象啊?
最近,我有一个垂直尾翼的舵机即使不打舵,它自己也在那里抖个不停(已经验证不是接收机的问题),这是不是就是舵机扫齿了?有办法修吗?
先谢了

网友:
你这种情况叫虚位!

网友:
舵机扫齿的话,你拨方向的时候,他转动会不连贯,严重的根本不转,用手掰,明显感觉里面不顺滑,或者太顺滑,没有齿轮转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大家经常说“ 舵机扫齿”,“舵机扫齿”什么现象啊?
最近,我有一个垂直尾翼的舵机即使不打舵,它自己也在那里抖个不停(已经验证不是接收机的问题),这是不是就是舵机扫齿了?有办法修吗?
先谢了

齿轮有断齿的情况,齿轮相咬合时因为断齿的出现,造成咬合不连贯,转动不灵活。
如果断齿卡在齿轮上,就会造成两个齿轮咬合时卡死。
你的舵机抖很可能就是齿轮断齿了,齿只断掉了一半或扭曲了,造成抖动。
至于修,当然可以修了。打开舵机,看看齿轮组上那个齿轮有断齿的现象,然后买个换上就行了。
舵机扫齿是很常见的故障,建议自己多买点齿轮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