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玩2801 pro的混控模式,发现一个问题

楼主(2011-03-27):
如图所示,今天摆弄2801的混控的时候,发现这两个比率之间不能很好的切换,画红圈的这个位置,无法把光标移到那,但是有时候又可以,概率比较低。

今天摆弄的时候,只有两次可以把光标移到画红圈的位置下方。移动光标的时候,总是把这个位置“跳过”。 这是何解呢?用2801的朋友,有没有人有这个问题?

看看有没有办法上视频,就能表达明白了。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无法将光标移到红圈位置,更改其数值。

网友:
2801的按钮很烂。。。

楼主:
说到按钮...我的L- 键估计是里面没焊牢,要按边上才能起作用...

楼主:
自顶,希望华科尔的达人出来现身说法。

今天还捣鼓老华科尔的1001,老早就以为坏在那了,结果...是里面天杀的保险丝坏了。

楼主:
论坛里用2801的朋友这么少?用过的能不能说一下你们的能不能改这个数值,如果别人的没问题,我就去找厂家返厂了...

网友:
需要调那项吗,,,,,明摆着找茬。。

网友:
我的也移不到那个位置

网友A:
楼主把升降舵的控杆往下拉,就能移到下面调节参数了。JR遥控器有些参数也是要这样调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升降舵的控杆往下拉,就能移到下面调节参数了。JR遥控器有些参数也是要这样调节的。

把升降舵的控杆往上拉,就能移到上面调节参数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达人!!长知识了,的确是拨动升降杆就可以调节了。

说用不到的朋友,难道你飞固定翼从来不用混控?

网友:
飞固定翼用2801成本高了点儿

可以用天6a,自带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