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600和600SE

楼主(2011-03-27):
LOGO600和LOGO600SE的机架是一样的吗?尾管长多少?
电机
、
电池
是用一样的吗?飞行差别有多大呀?

网友A:
600和600SE是不一样的,机身好相是一样的,

网友B:
se好像是700级别的

网友C:
Logo600和Logo600SE,主要是後者尾管長一些,一台用603一台是693mm主槳,配備兩者可一樣,700-45/80HV,而建議舵機253 x 3 / 251 x 1

楼主:
600SE应该只是加长尾管,用690大浆的准700吧,动力什么的都一样(4035-500),电池可能要大一点的(6S-3300-4000*2)。我现在飞亚托600,用6S-2600*2电池,希望LOGO也能用这些电池。是不是现在先进600 ,以后稍加修改就可以变600SE?

网友C:
600SE套裝啦!因為有690Edge和105尾槳,由600SE改回Logo600也行

楼主:
据说600比600SE好飞啊!600SE只是尾管加长的准700级。

网友D:
今天稍晚告诉你,水立方。昨天网上连夜赶工装好了600 600SE我感觉已经很不错了。试试600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两者的飞行感受有什么不同呀?配置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600SE用690大浆,600用610大浆,两者的转速要求应该不一样吧?如果电机一样,那么电机齿应该不一样么?

网友C:
LOGO600及LOGO600SE,都是用相同設備,700-45 / 80HV,而LOGO600用12T,LOGO600SE用11t,所以這機換尾管皮帶便可飛600-690mm槳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了 。

楼主:
700-45 如果只飞600大浆,动力是不是有点浪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