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双色PVC板刻单线字!

楼主(2011-03-27):
请教各位前辈!要在双色PVC板上刻单线字,用什么控制軟件或者方法,更快捷更简单。谢谢!

网友:
用文泰雕刻软件。

楼主:
文泰好像没有单线字?还是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泰好像没有单线字?还是谢谢!

文泰可以设置单线字的

楼主:
我的是文泰刻绘2002, 难怪没有这个功能, 去下这个软件试一试!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