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0D 搭配android手机

楼主(2011-03-27):
飞机在刚启动时马达前后的转速跟左右不一样快,问题出在哪该怎么办?
(控制方式不是使用传统的
遥控器
,是写程式去驱动)。

网友A:
怎么个搭配法?

网友B:
android 开放 免费 开发友善 等有很多好处,但正是如此也让android设备的品质差距得超乎人类的想象,有5,6k超贵秒杀ip的顶级神机,也有百元以下烂的让人奔溃的山寨雷人神机。另android是很新的系统,软件方面还有待改善,总的来说android的稳定性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做为航模的设置软件还可以,方便也安全。但实时控制的话,还真有些靠不住。个人建议lz先做调参的软件或被动实时监测(如显示当前姿态信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