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升机尾巴跑偏的问题!

楼主(2011-03-27):
我的飞机是JR90SG,陀螺是611加9256.在悬停档时,飞机的尾巴慢慢往左跑,但是切换到飞行档和3D档时就不跑了,还有就是,不论在哪个模式下,飞机的尾巴总是左右小幅度摆动,请大家帮忙诊断诊断是什么毛病!

网友A:
检查下陀螺感度设置是否正确,如果对控的设置不熟悉的话,不排除感度线插错通道的可能

网友B:
陀螺仪感度

楼主:
原帖由
liujn7612
于 2011-3-27 20:18 发表
排震
朋友,能不能具体讲一下排震应该怎么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