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都会碰到的维修保养问题(1)

楼主(2011-03-27):
飞电直一段日子了,克服了学习飞行的初级阶段后,小飞机的维修保养问题接踵而来,我周边没有玩模型的实体圈子和朋友,所有咨询,学习问题都在网络和论坛里解决了(包括购买),我想把逐渐碰到的维修保养小问题发贴询问坛里的高手,盼望高手老手解答回复,也给新手,新新手,新新新手参考学习,谢谢各位了.
目前碰到的小问题如下:(1)本人现在飞行的是华科尔的4#6BELL小飞机,前段时间一直不错,但这几天发觉电池不给力,飞行噪音也大了,经检查发现(图1),大齿轮盘和电动机齿轮啮合不均衡,两个齿轮在传动过程中有1/3的范围不啮合,起飞时碰到两个齿轮处在分离状态时,电动机空转,就算起飞后发出的噪音也是两个齿轮传动时撞击时产生的,,静置观察发现大齿轮盘水平有些倾斜,试问:这种传动不良的状况发生是否为主轴弯曲造成的还是飞机主体框变型造成的?还是别的其它原因?

图1

图1

网友:
主齿扫了,我的就扫N次了!

楼主:
主齿扫了?主齿是哪个?是电动机下面的小齿轮还是那黑色的大齿轮盘?
另外更换就好了对吗?

网友:
我遇见过了,肉眼看齿没坏,但咬合不均匀,换大齿问题解决。

网友:
看来大齿得配10个

网友:
调节大齿盘和马达齿间隙(固定马达的两颗螺丝拧松后移动马达)

网友:
齿轮和齿轮之间要留三分之一的间隙。

网友:
看图俺觉得尾撑杆过于向前顶脚架了,脚架变形,又把主题底盘带弯了,电机歪了,电机轴和大盘不垂直了。把水平尾翼(就是尾撑后固定处)移动下,直到脚架上面和主体底盘平行,就行了。等变形底盘复原后,还有个细活,找个阳光灿烂的地方,慢慢调节调节大齿盘和马达齿间隙,从两齿咬合最紧,大盘用手都转不动开始,慢慢向外移动电机,直到大盘整圈能几乎没有阻力转动就刚刚好。为啥转整圈捏,秘密就是--这家木有一个大盘是正圆的,你得就乎紧得那部分。要是还不行,换个新主齿轮吧,木办法,又捐锅了。
电机位置调好后,拿个牙签,点一些502在电机根部前面,防止外移,不太可能扫齿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根据你们的指点,我已经顺利的解决了传动齿轮之间的啮合问题,现在噪音消失,电力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