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都会碰到的维修保养问题(2)

楼主(2011-03-27):
4#6BELL小飞机如何更换主传动轴?
说明书上没有更换操作流程,周边也没有老师朋友高手指点,所以发贴希望高手指点下,免得小弟走弯路破坏模型,谢谢,
试问,拆卸和安装主传动轴是否从飞机底部开始,固定主传动轴是否就是两头(上下)的固定销?还有其它罗丝吗?应该不用拆卸旋翼头吧

图2

图2

网友:
楼主自己就已经想对了!

楼主:
谢谢,空下来自己拆下

网友:
又是花钱被

网友:
如何更换主传动轴
拆掉脚架,拔出主齿轮销子,取下主齿轮;拧下金属片的4个螺丝,移开金属片,能看全尾管,前伞齿和一个卡得挺紧的小轴承;拔掉伞齿,向后抽出尾管和转动轴(注意尾舵机的线啊),挑个比较直的轴,换上吧。
很可能尾管的上面,被尾管固定螺丝顶劈了,此螺丝是个陷阱,拧大发了能同时搞死尾管和传动轴,木关系,给您介绍一招,根本用不着那个螺丝---剪两片塑料电工胶带,和尾管等宽,和铝片纵轴等长,沿着铝片(挨着尾管那一面)纵轴贴上两层,等装回尾管、锁紧铝片螺丝时,尾管就被压紧了(要是不紧就再加胶带)。

尾管固定结构熟悉了,可以不卸铝片,宁松即可,前拔掉伞齿,尾管和轴一起抽出来就行。
再熟练了(靠,得搞掉多少尾管才能嫩熟练),连脚架也不用卸---拔销子,移开大盘,松铝片螺丝,慢慢用力抽尾管(伞齿靠轴承顶出来)。装回去,有点技术含量---把尾管插回固定槽,拿个镊子什么的,夹着伞齿顶着点劲,让伞齿的菊花对准传动轴前端,慢慢拧尾伞齿,当前伞齿缺口对准轴缺口,再顶顶,你成功了。

网友:
拆卸和安装主传动轴

靠,看成更换尾轴了,换主轴简单---拔销子,撤大盘(不撤也行),脱开舵机和斜盘连杆(哪头都行,建议脱上端),轻轻向后拉斜盘导轨上缘,让斜盘定位销自由出来,用内力(内力啊)往上慢慢抽主轴,出来了;搞好后,反向工程装回去,你又成功了,你咋老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