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遥控器

楼主(2011-03-27):
入魔一般要准备多少个遥控器   啊    飞机制作越来越多  一个遥控器可以把

网友:
一个遥控器

网友:
三个遥控器!!不如一个T14。一个就够了,买几个好接收机!

网友:
也可以两个遥控器,换着用,不会只有一台太单调

网友:
有米随你几个。

网友:
入魔一个不够,高手才用1个

网友:
1个遥控可以配多个接收器,一个飞机需要一个接收器

楼主:
这么说可以买一个好点的遥控器咯   9通的8通的类型那种牌子好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可以买一个好点的遥控器咯   9通的8通的类型那种牌子好点啊

看你有多少米了,呵呵,futaba、JR = =很多,国产的话天地飞,新手入魔的话不建议一步到位,你不知道以后会飞什么样的飞机。

网友:
应该是不知道你自己在航模上能走多远
搞几个月不搞了
买高级控就傻了

楼主:
新手用的话 那种比较好用呢

网友:
新手用便宜的,等你知道自己方向在弄个高级的。

楼主:
天7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