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组装的KT su-27,带飞行视频。。

楼主(2011-03-27):
新买的切割好的KT板KT机,自己组装好了,我是新手一个练习了3个月模拟器,自己做了一个飘飘机玩了10个起落,就上了这个第2架飞机,感觉5030浆威力不够。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1NDM2MjIw.html

材料:5MMKT板
马达:KV2600 5030/5043浆
电池:11.1V 1500毫安  25C
电调:30A
舵机:3个(9g)
翼展:715MM
机身:1070MM
起飞重量:480g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A:
我也新手 请问LZ是什么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新手 请问LZ是什么控啊

KDS-7X 2.4G

网友B:
不错很漂亮,能给个图纸吗?以及遥控装置最好有个介绍,哈哈 我的邮箱  ftsng@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很漂亮,能给个图纸吗?以及遥控装置最好有个介绍,哈哈 我的邮箱  ftsng@126.com

我没有图纸 ,是网上买的切割好的成品自己沾得,我用2.4G的固朗。

网友C:
后轮太靠后了吧,在重心附近靠后一点有利于起飞

网友D:
浆不行,太小了。要5050.603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浆不行,太小了。要5050.6035

实测5043比5030效率切实高一些,你推荐的浆我手上没有,下次搞几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轮太靠后了吧,在重心附近靠后一点有利于起飞

好的,谢谢宝贵意见,我正也打算改进一下轮子位子。

楼主:
今天su27首飞成功了,上过1300/1500/2200的电池,空中可以倒飞,横滚,画圈,4个电池下来没有炸机,今天猛横滚,太爽了,改天上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浆不行,太小了。要5050.6035

1047恐怕都还不够,要上12寸桨吧?

网友:
如果大浆动力应该可以,轮子装太后起飞就很不好看了。

楼主:
原来用5030的浆,不够暴力,上了一个6*4的马刀浆,暴力了一些,在空中拉杆太大,直接在机身中间折断了,建议后面玩的朋友2边竖着加2条碳纤杆加强保险一些。

楼主:
上视频,,顶一下。。。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