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魔士450pro 皮传版空机,有没有装过的模友说说

楼主(2011-03-27):
看到网上有卖飞魔士450pro 皮传版空机,不知道有没有装过的模友说说质量如何? 飞越等品牌好像也没有较好的450 pro 皮带传动的版本。

网友:
还可以,就是尾巴有点不大好用

网友:
我已经买了,飞了一阵子,还不错,不过还是建议买飞越450pro,因为两个品牌质量差不多,都是抄亚拓,零件也完全一样,飞越的零件便宜

网友:
PRO的精华就在于高精度的旋翼头和轴传,飞魔士的机子一样都靠不上边,建议LZ还是SPORT算了,干嘛非要PRO呢

网友:
进来看看别人的评价!

网友:
我朋友买了台 600快的样子 整体我就看送哪个箱子还可以
其他就是垃圾中的垃圾.都没炸有个摇臂拆球头扣就把它拆弯了,我拿螺丝刀就给他敲回来了 可想而之质量了,现在直接换了V2的旋头上去了,根本没法用

网友:
应该说,飞魔士450pro的做工还是非常不错的,外观上个人感觉要略好于飞越,除了旋翼头,所有零件的精度也不错,就旋翼头垃圾,可是对飞行影响最大的就是旋翼头,我打算飞坏了,换个飞越的450pro旋翼头,这样漂亮和精度都有了:)

网友:
旋头不咋的啊?
可换一个旋头也要不少米了
那买它何必呢    送的那个铝箱  长度尺寸有730mm吗?  貌似它的铝箱容积灰常有限
我参看了不少外场铝箱的长度尺寸  没有一个450的是长能有730mm的(除了非耐刚出品的450铝箱以外)

网友:
除机身外,其他都不行

网友:
不能说十全十美,但是好用,螺丝过硬这是亮点,整体做工不错,不像其他品牌飞机的螺丝一边修一边烦。

网友A:
我用简装版飞跃PRO皮带版,很一般,后来换了SPORT的尾波箱,正式版的T头

网友(2011-05-07):
引用 网友A:
我用简装版飞跃PRO皮带版,很一般,后来换了SPORT的尾波箱,正式版的T头

飞越的简装pro皮带版好像是出口缩水版本哦,好像材料,精度各方面都比轴的差。看看价格就知道,一个是580,一个还不到400

网友:
飛越的pro 大槳夾怎麼不印LOGO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