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螺丝滑丝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1-03-27):
T头上平衡杆的那个框 的2个六角螺丝滑了,那6个角给六角螺丝刀滑成圆的了,拆不下来了 那位老鸟有办法帮忙解决下~郁闷中~

网友A:
我差一点在OS50缸头里遇上这情况,的确挺郁闷的,不过后来我把六角螺丝给磨好了一下,然后用力给拧下来了,立刻我就给换了,怕以后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否则发动机报废我就划不来了
我感觉尽量在螺丝宁不下来之前,就把螺丝换掉吧,否则是划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