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题外话!希望得到大家的解答..................

楼主(2011-03-27):
一般家中自来水管内的水压是多少呢  !!!
1MP    0.6MP    还是多少   一般是多少呢        继续解答..............查了一下说是“5~6公斤”???    对吗    是不是就是600KP哦??
不懂    希望大哥们知道的说说.........

网友:
大多数在0.3---0.5MP,

网友:
多少公斤是指压强换算到1平方厘米上的压力
1公斤/平方厘米大约等于一个大气压,即俗称的一个压

楼主:
最多不会超过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家中自来水管内的水压是多少呢  !!!
1MP    0.6MP    还是多少   一般是多少呢        继续解答..............查了一下说是“5~6公斤”???    对吗    是不是就是600KP哦??
不懂    希望大哥们知道的说说 ...
是对的,1MPa=1000000Pa=10KG  水压5-6公斤就是50-60米高差,16-20层楼的高度,水管的压力要根据设计压力等级选择,一般家用为1.6MPa左右,但试验压力一般能超过2.5MPa,

楼主:
楼上的大哥们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兆帕和所谓的公斤压力是两个不同的单位不能混淆呀

网友:
一般家用自来水达到0.3Mp-0.4Mp就Ok了,、我们宿舍楼一户一表改造后3楼以上为加压的,自来水厂搞了一个电控箱听说是进口的,是全自动的,里面装有加压泵,面板上就有进出管口的压力显示,水厂说出口压力能达到0.3Mp以上就Ok了。

楼主:
现在基本上弄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