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M41A23猛犬 求救!

楼主(2011-03-27):
下午陪儿子去玩了几十分钟。。。结果突然坦克右侧驱动轮不动了。

回家拆开发现刚波箱第二个金属松动了。。。我捣鼓了半天,拆不下来波箱,其他的电路就更看不懂了。

重新上好之后发现:
1 后退,两侧驱动轮都可以运行。
2 前进,右侧驱动轮可以听到扫齿。
3 无论左右转向,左侧正常,右侧驱动轮不动。

谁能帮帮我呀?最好是重庆的朋友。
刚才给卖家打电话了,他很耐心的告诉我怎么弄,可是我最后花了2小时还是失败了。我动手能力差,小脑不发达。。。。硬是没把波箱拆下来。最后居然装好坦克外壳后还多出了3颗螺丝钉。
真佩服自己。

网友:
那个波箱就几个螺丝,取下螺丝,波箱就下来了。

楼主:
不行呀。。。我下了,三颗螺丝。。。但是就是弄不出来波箱。

网友:
有2颗螺丝是在波箱底部的,翻过可以看到。还有,你确定你的是黑色齿轮的钢波箱吗,能扫齿的估计只有银色的锌合金的“金属”波箱

网友:
再仔细找找有没有隐藏的螺丝。。。。。多出来的螺丝一定要放好以免以后要用找不到了

楼主:
好像是有隐藏的螺丝。。。因为我拿平口螺丝刀撬波箱的时候感觉有什么东西在下边连着。
后来我反过来看有很小的小孔,不知道是不是波箱落实。

我那个是黑色的钢波箱。。。。卖家人品好,帮我测试了才发给我的。
不过就是三个齿轮中间那个松了,后退可以。。。前进和转弯就完全疲软了。

楼主:
我笨得很,拆开之后好久才装回去。

有没高手愿意帮我弄一下啊,我出邮费。

网友:
拆的顺序,先卸3个波箱跟车体连接的螺丝,3个,靠近车壁2个,靠近中间1个。然后拆另一侧的波箱,同理之后手拿着马达往上抓,波箱就起来了拆波箱齿轮,每侧波箱各5个螺丝,类似电脑机箱那种的,跟齿轮轴平行的3个,看得到的,底下2个,全部就这么多。不过松了的话,只能把齿轮的铜套对调一下,把第2个铜套换到第3个那里去.。不然就买个新的波箱换上

楼主:
好高难度呀。。。。是不是我这样动手能力不强的,就只有看别人玩呀。

谢谢楼上的哥们了。。。真的很详细,很有耐心。谢谢你!!!

网友:
1、恒龙M41,在后面2个冒烟的地方,银灰色的盖子,下面是黑色的小螺丝,2边各一个!卸掉,去掉银灰色的盖子,可以看到冒烟管,拔出!
2、车底是7个大螺丝孔,2个小螺丝孔(这2个注意一下!等下会告诉你咋回事!),仔细看一下就明白了,前中后各2个大螺丝,最后面尾巴那里1个大螺丝,拧掉。现在就可以分离车面跟车底了!
3、看到钢波箱(黑色的齿轮),中间是不是有个冒烟波箱啊?现在,翻转过来,车底,刚才说的2个小螺丝孔,有没注意到是对应冒烟波箱的?没错,就是冒烟波箱的,卸掉。把冒烟波箱取出来!
4、现在可以拆驱动波箱了(别告诉我你的驱动轮什么的还没卸下来,先下来哈,用2.5MM的内六角扳手拧掉驱动轮上的螺丝),驱动波箱2边各3个螺丝,很好找,拧掉就可以拆下驱动波箱了。寄回卖家那里,让他给你修!不用整个坦克寄,费事

楼主:
呵呵,谢谢你。。。你们都是好人。真热心!
感激你们。

我扯下了冒烟波箱就还不了原了。。。好痛苦。
钢波也还是弄不下来。。。连螺丝都看不清楚。

光线不好,我明天白天再来弄一下。。。。明天再来发信息。谢谢各位。

网友:
LZ应该召唤热心兄弟视频指导

网友:
来个视频会议也不错

网友:
恒龙很好拆啊,尤其波箱,我每个齿轮都拆了好几遍,不难。难道楼主方法不对?

网友:
不懂是啥

网友:
根据你说的现象,应该是连接齿轮与波箱两侧的支撑金属片松动了,应该能够看到齿轮轴部分松动了,拆下波箱后找办法固定就好了!

网友:
我虽是新兵,但玩坦克也有2年了,其中一个坦克就是M41A3,至今让我拆卸无数遍了,也没觉得哪里不好弄啊
其实自己多研究一下,仔细点,没有装不回去的,希望你能成功,用不着寄过来寄过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