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DX尾巴又飘又抖(有图有视频)

楼主(2011-03-27):
SDX尾巴有时会有抖动,而且还会飘,感度我从20到40都设置过了,都会有这样的抖动,我把能检查的都检查了,还是找不到原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飞到后半箱油以后,尾轴的滑块会变得很涩(排气管喷出来的油导致),导致飞机在180度掉头的时候会突然转到270度或者更多。   请大家帮我找找问题,谢谢

陀螺:GY611+BLS251,尾轴和滑套是才换上的
先传照片,视频一会传

网友:
用2B铅笔涂点铅试试,我的雷虎也这样,涂点铅就好了,把尾桨螺丝稍微松一松

楼主:
这是视频
[wmv]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0MTY3MTA0.html[/wmv]

楼主:
好像视频看不了,这是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0MTY3MTA0.html

网友:
1.震動.2.尾漿.3.皮带.4.对轉齿組.5.尾夾浆軸承.6.陀螺减震胶.7.尾拉杆順不.8.換陀机試試.

网友:
看完视频脖子歪了。。。

网友:
换 碳 尾桨、、、

网友:
头要转90度看的!

网友:
日系飞机+顶级陀螺居然能抖成这样,楼主好好检查下机械部件吧,尾管上面那个固定拉杆的东西怎么没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