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调查一下大家对450级别直机舵机的看法。

楼主(2011-03-27):
舵机以现有主流产品为准。
性能,价格第一位的当之无愧应该是mks ds95 神舵,其神一般的价格和性能应该没有其他舵机能撼动。引无数米人竞折腰的米物。

这个千年老二的位置,不知各位有何见解?

MG65? 希望各位达人说说。

另外锁尾是Futaba S9257?

还有没有强劲的?DS95有一个套装,锁尾舵机是DS95i,但大小尺寸还是9g舵机的,对其性能是否能超越26g的专用锁尾舵机有疑问。

小弟不才,说得不对请各位勿喷。

网友:
 DS95高贵的身价,注定是小数人的东西。
 65MG以其不俗的抗炸表现和平凡身价走入普通人的450上。
 我更要说的是DS410M出生于名门望族,又以高级套装出嫁,还是普及率很高的。

还有舵机要考虑重量。
刚查了一下,DS95的重量是21.21 g, DS410M的重量是:13.3g 。3个斜盘舵机就重了23.73克。
其实,这对450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飞行起来感觉肯定有所不同。
我试过,450每减轻30克,或每增加30克,飞起来感觉明显不一样。

260MG 是 20.61g
65MG是11.9g
5065MG是11.9克
DS95的重量是21.21 g
DS410M的重量是:13.3g

楼主:
谢谢楼上发言,学习了!!还有没有朋友出来说说?

网友:
其实410真的是不错的啊!只要不炸鸡,绝对够好,呵呵!

网友:
ES08MD
尺寸: 32 x 11.5 x 24 mm(1.25 x .45 x .94in)
重量: 12g / 0.42oz
工作电压: 4.8V~6.0V
速度: 0.10sec/60º at 4.8V; 0.08sec/60º at 6V
扭矩: 2.0/2.4 kg.cm 27.8/33.3 oz.in (4.8V/6v)
齿轮材质: 金属
舵机线长度: 25 cm
插头规格 : Futaba/JR 通用

价格只相当于DS410M的50%
我入的就是ES08MD作斜盘

尾舵机入的是Power HD 3688HB
电机:空心杯电机
速度: 0.08 sec/60°at 4.8V        0.07 sec/60°at 6.0V
扭矩:2.3kg-cm        at 4.8V        2.8kg-cm        at 6.0V
尺寸: 35.5x15x28.6mm
重量: 25 g
齿轮材质: 金属

网友:
65mg 反应太慢,已经落伍了

网友:
lz把futaba的舵机忘了呢,还有3156,9.7g的

网友:
410其实挺好的,我的炸过一次,修好了继续用,一点问题没有。不过410的舵机线真的太脆弱了。。。。。稍微以来都裂开了,就怕不小心搭到什么东西导致短路。。。。

网友:
260MG谁用谁知道

楼主:
目前价格排序是:

楼主:
1.mks ds95
2.futaba 3156
3.260mg
4.65mg
5.ds410m
6.md933
那么性能呢?他们的价格真的对得起他们现在的价格么?
看看大家给他们的性价比也打个顺序吧。

网友:
按性能分应该换一下吧!
1:ds95(空心杯)
2:260mg
3:3156
4:ds545(空心杯)
5:410m
6:212mg
7:202mg
8:65mg
9:933

剩下的电机都差不多,马达齿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