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丢机,请用无线电信标

楼主(2011-03-27):
户外探险或者鸟类研究用。不知道哪里有售?相对于GPS,无线电信标待机时间大于30天,距离10KM以上,防水,轻巧。
下图是Discovery无线电信标。
X650一丢损失我8K!防丢机必须要重视了!!

网友:
如果丢了的飞机装有这个,搜寻时把定向信标的接收天线装在出去搜寻的飞机上、45度朝下,滴滴声通过图传音频传回地面,根据滴声的大小确定前往的大概方向,这样丢失的飞机就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