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一台2011年新款KM-X1 30.5油动四驱大脚车>>> 及测试报告

楼主(2011-03-27):
北京第一台KM-X1 30.5油动四驱大脚车
非常感谢三水引入2011年新款KM-X1 30.5油动四驱大脚车, 也非常荣幸成为北京第一台KM-X1 的车主,
KM X1的整个设计来源于德国车系的设计灵感,它外观流线霸气,比我想像要大, 比BAJA略短,但宽, 因在仍在磨合阶段,未能测试全部性能, 以避震的长度看似乎像公路车多过野地车, 从宽度和高度比例看属低重心车,因该不容易翻车, 待车磨合后再做试车报告了. 上图.
KM -X1配置参数
  1) 比例: 1/5 4WD
  2) 最高时速: 90km/h
  3) 长x宽x高: 845mmx550mmx350mm
  4) 轮胎: 206x93mm
  5) 弧度: 前后轴调整
  6) 倾角: 前后轴调整
  7) 油壶: 650ml
  8) 可调强度减震
  9) 2冲程风冷发动机, 30.5cc
10) 转速: 1.7N.m/10000rpm
11) 功率: 3.5hp / 19000rpm
12) 混合油, 25 (Gasoline) : 1 (High grade 2 cycle engine oil)
13) 30KGS转向舵机
14) 15KGS油门舵机
15) 轴传动四驱系统(4wheel driving)
16) 全新全地形轮胎
17) 猎人排气管

N.W.: 16kg
G.W.: 21kg
Carton size: 865mmx570mmx360mm
20ft/40ft/40HQ: 158pcs/320pcs/340PC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喜欢车壳...

网友A:
这个车不知做工如何,原来的KM做工实在。。。。

网友:
洪哥有你的 家里这下空间又紧张了

网友:
跑沙漠无敌了~~

楼主:
还好, 目前只有二架,油,KM-X1和电大E-REVO了, 其它都出掉了,
出掉的清单共计有, E-REVO, E-MAXX, HPI-FLUX, KM-BAJA. 四架
电车评价,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3176&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车不知做工如何,原来的KM做工实在。。。。

汇报LS, 这架KM-X1, 整体做工感觉过可以, 车壳较厚, 金属切割赏令人满意, 不过电子设备就不敢赞同了, 刚试车舵机就烧了, 害的我全都升级电子设备, 怕意外, 毕竞是8-90公里的时速啊!!
和大E-REVO 车壳比较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A:
升级电子设备是必须的了,看那粗壮的转向拉杆和大轮胎,怂舵机摆一下就完蛋了。
看刹车结构是不是中差刹车片,这要高速刹车还不冒烟了,对刹车片的强度很有考验哦。看悬挂和底盘高度比较偏平路,胎会比较废吧
在哪试车,有机会去观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电子设备是必须的了,看那粗壮的转向拉杆和大轮胎,怂舵机摆一下就完蛋了。
看刹车结构是不是中差刹车片,这要高速刹车还不冒烟了,对刹车片的强度很有考验哦。看悬挂和底盘高度比较偏平路,胎会比较废吧 ...

哈哈, LS真是玩家. 刹车确是不行, 可能还没有调好, 胎纹很浅, 也溥, 所以像公路车, 这胎跑不了几箱油估计是抱消了, 欢迎LS试车共享,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B:
等待试车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车 跑公路应该很好 越野减震有点单薄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待试车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车 跑公路应该很好 越野减震有点单薄了吧

减震机略显单薄, 静态按下感觉偏软, 动态是否能够承受待看测试情况了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A:
不知道你经常在哪玩,应该是在奥体吧,每次都看不少模友飞直机,我在东边远远的观赏。
奥体有平路测速度,草地试越野性能,草地里的坑试。。。。。。
最后那张是在三藏兄门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经常在哪玩,应该是在奥体吧,每次都看不少模友飞直机,我在东边远远的观赏。
奥体有平路测速度,草地试越野性能,草地里的坑试。。。。。。
最后那张是在三藏兄门口?

回LS,是在奥体!!  平路可测速度, 东北侧我飞直机,南侧有草地及土地比较平整可测土地性能及漂移,一般在那里测试电大脚及BAJA性能及操控性 路北一段高低坑比较大,可测避震机的效果, ..最后那张是在三藏兄门口!!

楼主:
非常感兴趣的几个项目,
界时希望能与Baja做个得分对比

操控指数:             KM-X1 30.5 = (    ),    Baja 29 = (    )      三种不同路面, 指定行线, 圈数.
好玩指数             KM-X1 30.5 = (    ),    Baja 29 = (    )     自由操控
外观造型指数,    KM-X1 30.5 = (    ),    Baja 29 = (    )      个人评价
兴趣暴力指数:    KM-X1 30.5 = (    ),    Baja 29 = (    )      个人评价
极速指数:            KM-X1 30.5 = (    ),    Baja 29 = (    )     征集测速工具 ( 测速仪或GPS)
个人评价:

调整大小

楼主:
还有其他模友对其它项目感兴趣请发贴

调整大小

网友:
上视频不??

楼主:
会尽量安排视频!1

网友:
太毒了啊
小心别毒死猫猫啊

楼主:
因此架KM-Baja 3.0 也是顶配, 因该差异不大, 实力相当

楼主:
没有人顶贴??  没有这个需求就封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