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眼镜

楼主(2011-03-27):
视频眼镜不实用吗?怎么很少有人提起过。我听别人说带视频眼镜玩FPV更真实啊!哦对了,我现在想弄个,谁玩厌了就出给我吧。

网友:
不实用 像素低 戴眼镜的基本不能用 能用的太贵,不要考虑了,目前还没有价格适中适合fpv的眼镜

网友:
什么样呢?

网友:
主要是像素太低了

网友A:
不会啊,我怎么没觉得,我一直都是视频眼镜在飞,FOX一体化的视频眼镜。呵呵呵,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我怎么没觉得,我一直都是视频眼镜在飞,FOX一体化的视频眼镜。呵呵呵,很好

只有两个字送你“有米”

网友B:
我用视频眼镜用了两年多了,用视频眼镜最主要的不是要好的图像效果,而是更好的临场感。我戴视频眼镜的时候更能感觉自己在空中,经常是飞机怎么动自己不知不觉就跟着动;用屏幕的时候就怎么都没有这样的感觉,即便同样是自己飞的视频记录,感觉都不一样。

视频眼镜拿来飞fpv,640X480的分辨率是最低最低的要求了;再一个就是眼镜主体要轻,并且佩戴舒适,瞳距、焦距要合适,不然飞几块电池下来眼睛、脖子都累得要死,更严重长期下来对眼睛健康造成影响就更糟了。

网友:
不知道那个wrap920这个视频眼镜怎么样。

网友:
我也想买,但是还是先熟悉下其他东西。

网友:
wrap 920
* Equivalent to a 67-inch screen as viewed from ten feet (approximately 3 m)
    * Twin high-resolution 640 x 480 LCD displays
    * 60Hz progressive scan update rate
    * Ultra-low video distortion
    * 31 degree diagonal field of view
    * 24-bit true color (16 million colors)
    * Independent +2 to -5 diopter focus adjustment
    * Weighs less than three ounce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是飞机怎么动自己不知不觉就跟着动;用屏幕的时候就怎么都没有这样的感觉,即便同 ...

我也是这种感觉的,呵呵呵。。。。。

网友:
我是这样认为的,大家戴眼镜的看看对不对哈,用视频眼镜(支持近视眼的)在天上飞的时候还可以,但是要降落的时候,基本还是靠目测准确一些,更能够精准拿捏离地距离,这个时候就需要取掉视频眼镜用右眼观测降落离地间距了,那么近视眼是不是需要戴眼镜呢,问题来了,又是取视频眼镜,还要重新换戴近视光学镜,这就有点手忙脚乱了,那么这个换眼镜的时间段内,就很可能炸鸡,所以我认为视频眼镜不适合我等近视眼,即使视频眼镜带近视功能。说的不对,欢迎砖家拍砖

楼主:
笨,都上视频眼镜了,能没自驾吗?降落的时候先切到返航模式自已在空中盘旋啊!等你抽支烟摘掉视频带上老花镜了再降落就是了

网友:
石门老妖说的有理

网友:
近视可以配隐形眼镜了。这样不就好了。呵呵。很想上视频眼镜,携带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笨,都上视频眼镜了,能没自驾吗?降落的时候先切到返航模式自已在空中盘旋啊!等你抽支烟摘掉视频带上老花镜了再降落就是了

我喜欢降落过程都看屏幕,就在要着陆的时候才看实景,判断离地高度,然后轻巧降落,看着视频总是判断不好降落距离和提前量,不看视频吧,目视控制飞机自300米高度下来,总是不能准确拿捏和对准跑道,

网友:
我也纠结换不换。。要入视频眼镜还得换控  我擦

楼主:
视频眼镜和控没关系的吧,那个带头追的视频眼镜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