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电池,电压过高怎么办?

楼主(2011-03-28):
今天新买了一个,JR XG7 原装没有接收机
电池
,只好用以前的FUTABA接收机电池,但是JR接收机的电池要求是4.8V,我的FYTABA 接收机电池组是6v的,我的原FUTABA电池组,现在充好电为:6.7 v 请问以前网友,要是电池组电量过高,是不是对新的接收机有害呀???又懂得请回答我一下啊,谢谢。。。

网友A:
接收机7.2v都没有问题,6.7v不算高

网友B:
加降压线。

网友C:
加个二极管

网友D:
随便用,,JR接收没有那么娇气,,

网友E:
楼上的说法行不行啊?

网友F:
接收没问題..祗是陀机能否

网友G:
5节镍镉、镍氢电池做接收不会出问题的。 如果LZ担心的话,下一节出来再焊好不就得了。
一般飞3D之类需要动作迅速一点机型都用5节电池串联做接收电。不过用4节也无所谓,还可以节约一节电池

网友H:
加7805,电流大点的。

网友I:
接收没有问题,舵机就完蛋了,还是加个BEC吧

网友J:
改用高压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