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6i这片茶叶终于放到杯具中了 真不好喝

楼主(2011-03-28):
请问各位大虾  哪里可以搞的到dx6i的配件呢?微调按键

网友:
自己去掏,这些东西都没专门的卖场

网友:
是不是那个塑料按键断了?我的也是这样,不过我用AB胶粘好并作加固后又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A:
胶水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胶水伺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我的没有断 塑料按键变形了 弧度变的平缓了  按下去没有反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的没有断 塑料按键变形了 弧度变的平缓了  按下去没有反应了

那就是和我的一样喽,其实不是变形,而是裂开了,用放大镜仔细检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