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PORT 金魚尾

楼主(2011-03-28):
想請教炸機後怎麼調都有金魚尾,鬱悶啊!是不是gp750真的難搞?該換陀螺嗎?換甚麼呢?

网友A:
750要比780好多的,调一下感度吧,或者震动问题

网友B:
留意尾槳夾啤令

网友C:
看看有无虚位

网友D:
第一 换换舵机空试试 第二感度高了 第三飞机震动很厉害 4 尾舵机不给力 最后 人品问题 如果说错了 老鸟请拍砖 这些都是我遇到过的问题 呵呵

网友E:
我的780+420 现在金鱼尾好多了,一开始摆得很有节奏  。。
调了感度、延迟,炸了几次后就莫名其妙消失了。。。。

网友F:
陀螺仪用没用扎带扎住?如果没有那扎住看看,我的GY520感度在70都有摆尾后来用绑住后消失感度现在调高到80了。

楼主:
謝謝!以上的解答

网友G:
如果机震不大,尝试更换一下双面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