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TREX100 电池

楼主(2011-03-28):
TREX-100
2节电池充满后分别是4.16V 和 4.13V
4.13V的电池按上后经常一起飞就失控下来,红灯又变成闪烁状态过10秒左右会
自动又连上,但一飞又老样子

如果拿4.16V的飞一个航次后再用4.13V的有时候可以飞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有没有飞过TREX100的朋友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查查我的贴吧

首先,本人的100也是这样,充电器左右两个口充出来的电的电压是不同的,我的是左4。13右4。09

第二个问题有可能是电池里面虚焊了。

我当时两个人一起买,电池虚焊导致飞机断电或加大邮门就断电的情况两架飞机都存在,当然也可能是炸机造成的电池虚焊的。

网友B:
LZ
麻煩你把有問題的電池返回購買處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麻煩你把有問題的電池返回購買處檢查

谢谢你的提醒
不过因为不是同城交易的,一来一回的够麻烦
只能自认倒霉了,想办法自己修修看了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我的贴吧

首先,本人的100也是这样,充电器左右两个口充出来的电的电压是不同的,我的是左4。13右4。09

第二个问题有可能是电池里面虚焊了。

我当时两个人一起买,电池虚焊导致飞机断电或加大邮门就断 ...

谢谢   问题发生后我已经搜到您的帖子了
那现在你是不是还有节电池是用九鹰电池改造的?

网友:
100S老羊的拆机贴里充电器看电路构成与走线很像是4057/500MA的IC,该IC精度本就不高,离散较大,充电充不满很正常。建议还是换个高精度的锂电充电器来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问题发生后我已经搜到您的帖子了
那现在你是不是还有节电池是用九鹰电池改造的?

对的,我现在有一块是用九赝的改造的一直在飞

网友:
不知100的电池是多少C的
蓝牙上的小电池,也是3.7V LiPo 100 mAh, 不知能否用于100 ?

网友:
用手机万能冲,11-13元的那种,效果好多了

网友:
俺的100s刚回来,上电飞也是一飞失控判断为断电,红灯闪烁几秒后连上,一提油门问题再次出现。电池及接口的作工真不如九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我现在有一块是用九赝的改造的一直在飞

淘宝上那种1X元,120mAH的电池2节并联可以用来飞TREX-100吗?
不会烧坏吧?

网友:
好手机电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