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 100s 左右旋转反向了,怎么调?

楼主(2011-03-28):
刚收到100s,兴冲冲装好试飞。飞起来发现左右旋转怎么反向了。打左往右转,打右往左转。找遍说明书都没有写在
遥控器
上怎么调。
如果遥控上没得调,我就把尾
电机
反接看看。
刚测试过,电机反接是不行的。
怎办呢?

网友A:
。。。
怎么会这样
帮顶一下

网友B:
100出廠左右轉方向肯定正常.尾遙桿打右頭往右,打左頭往左(打舵與尾巴是反向)這才標準
你的問題應該是認知錯誤,問題在於坊間賣的玩具直昇機,許多廠家搞不清楚將尾控制設定為所謂大陸手,打尾搖桿方向是控制與尾巴轉向同步,這是錯誤

网友C:
要写清楚是打左什么向右吧??
如果是打左机尾巴向右也是正常,如果打左机头往左的话,那就找亚托吧,但估计亚托没那么傻吧。
同意楼主的说法,因为以前也有朋友练习时尾练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