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与中联

楼主(2011-03-28):
450 主轴和中联如果用螺丝螺母方式拧紧,而不是插入式,这个想法好吗,这样的话,绝对没有虚位了 主轴上开螺纹 中联内壁上丝

网友A:
这样要求两者同轴度很高,不划算的

网友B:
理论上市可行的
想法不错哦

楼主:
2楼好象说的有道理, 要求开丝和攻丝的设备要精度很高

网友C:
主轴如果断里了,中联也废了

网友D:
打胶还是不打胶呢?

楼主:
如果能炸段主轴,那中联肯定也不能用了

网友E:
炸断主轴正常。同心度问题,还有顶丝受力很大。中联精度也必须很高,主轴精度要求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