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控制卡

楼主(2011-03-28):
请问雕刻机控制卡和步进
电机
驱动有什么区别啊
小白在此谢谢了

网友A:
    雕刻机控制卡和步进电机驱动 是两个完全不同概念的东西呀!

网友B:
我虽然严重的不懂电,但是这个概念还是搞清楚了.....
控制卡算是个脉冲发生器,而驱动器是接收脉冲信号以后驱动电机按照脉冲数量来转动
说的不准确的话,还望高手给指正一下

网友C:
老七的神机是驱动板 老华的神机是控制卡
不懂 同问...

网友D:
控制卡是 给步进电机驱动器发命令的

网友E:
软件与控制卡是“司令”,驱动与步进电机是 “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