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滑翔机几通道?

楼主(2011-03-28):
怎么飞行能详细介绍下吗?

网友A:
要看什么滑翔机了
有2通,有3通

网友B:
回复 楼主:
2通道,方向+升降
3通道,方向+升降+副翼或者减速板
4通道,方向+升降+副翼+减速板或者襟翼
5通道,方向+升降+副翼+减速板+襟翼
如果是电滑,则另加一个油门通道
如果是仿真滑翔机,还可以加起落架收放、动力单元收放(背推式)、牵引装置释放机构……
另外多通道滑翔机还可以设置各舵面混控,包括转弯副翼/方向舵联动,蝴蝶刹车等等。

网友C:
一个通道不嫌少,14个通道不嫌多。。。看什么飞机

网友D:
我补充一点,能飞是四通控都能飞的,但是一些功能只有8通过以上带滑翔机菜单的控才有的

楼主:
谢谢各位。学习。
我看机翼很大,很好玩的样子。初学者适合几通的呢?

网友E:
兩通就可以

网友F:
2-10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