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450是不是可以无风状态下脱控十几秒?

楼主(2011-03-28):
我听说的,但我台不超过3秒

网友A:
调整好的 脱控 20秒都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整好的 脱控 20秒都 没问题

网友:
十秒没问题的,我都丢过。在长的话调试就很精细了。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和飞机好不好没啥关系,主要是你会不会调了。

网友:
装个自动驾驶仪,想脱控多久就多久

网友:
这要调的相当精准啊~必须得

网友:
装个VBAR,可以自旋20S,呵呵

网友:
我的无副翼450,可以脱1分钟~

网友:
我的几十元的小3通,可以脱控自旋到没电

网友:
我的飞魔士450pro,调好了,能脱控5秒吧,主要得先飞稳了

网友:
我覺得不太可能- -

网友:
能有5秒算很好了。。还的在无风气候。

网友:
调的再好没加重锤副翼是不行的

不只是调的问题。结构上450是不能自平衡的

网友:
无副翼的要强一些,有副翼的看调的好不好啦,再好的飞机,技术垃圾一样成碎片

网友:
20秒有点不敢相信

网友:
有副翼的脱控久说明机机调整给力。

网友:
固朗带平衡仪的KDS450C
脱控很久 很久  很久。。。。。。。。很。。。久。。。。。。。。。。

网友B:
那和我的小机差不多,调好了可脱控五到十秒。

网友C:
在无虚位的情况下,细调,30秒也可以做到,就是没什么必要,我说的是理论,呵呵,自己的脱控5秒应该就差不多类!

网友D:
5秒 再长的除非是无副翼的

网友E:
早晨能脱控一段时间,有风就不要想了。调试很重要

网友:
装个平衡仪想脱就脱

网友F:
调整好姿态,稍微给点上升螺距,可以一直脱控到看不见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