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级油改电,谁推荐一个配置??先谢谢了

楼主(2011-03-28):
40级的大金星,应该配什么电机 ,电调,多大A的,电池呢,怎么配置,对电动一点不了解,只飞简单的航线及简单的动作,最好能将动力与时间找一个平衡点,请各位帮忙说几个配置!!要皮实点的,不容易坏的电

网友:
貌似是上单翼练习机啊,动力够用就好。双天XM3548CA-6电机,4S 3300mAH电池,13×7电动木桨,应该适合常规的航线练习。

网友A:
双天4250 510KV    6S 2500 电池  13*6-13*8

双天4250  740KV    4S 4000电池   桨一样

我用过第二种的配置,桨是14*7的,但是降落要很小心  很容易打

网友B:
4250飞50级暴力,飞40级要散架了,3548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250飞50级暴力,飞40级要散架了,3548就可以了

4250对应的是四冲50发动机级别的动力,也就是和两冲40级别差不多。如果飞机是两冲40级别,那么用4250不过分。不过考虑到上单翼练习机的推重比宜小不宜大,楼主也希望续航时间能长一些,3548应该是够用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天4250 510KV    6S 2500 电池  13*6-13*8

双天4250  740KV    4S 4000电池   桨一样

我用过第二种的配置,桨是14*7的,但是降落要很小心  很容易打

这个配置飞3D机不错,飞练习机和象真机还是要拉力小一点,速度快一点的配置合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