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画的电主轴,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1-03-28):
润滑级冷却等细节还没有完善
各位帮看看这种结构合理吗

网友A:
建议你google搜索一下 "spindle",不要闭门造车想当然
主轴设计都是想方设法地要保证旋转精度,轴承应该尽可能布置一个零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google搜索一下 "spindle",不要闭门造车想当然
主轴设计都是想方设法地要保证旋转精度,轴承应该尽可能布置一个零件上

对于“轴承应该尽可能布置一个零件上”这句话俺赞同
但是也要考虑到加工和装配的工艺性
转子是不能通过轴承安装孔插入定子的

楼主:
这个是车削电主轴
尺寸有点大
重量277KG

网友:
漂亮,改天把我画的电主轴也发上来,不过还没有完工,处于不断修改阶段的草图
有些地方也是举棋不定

楼主:
长度540
直径340
功率7.5kw
扭矩76Nm
最大扭矩110Nm
转速0.5~6000rpm
绝对定位精度10"
复定位精度3"
电磁刹车

结构目的
缩短主轴长度
控制前端热膨胀

网友:
兰兄弟,你准备这个自己做么

楼主:
机械部分自己做
电机是买成品的40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部分自己做
电机是买成品的4000块

4000?定转子哪里买?

网友:
上传个照片费老了劲了,看看这次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