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的练习顺序(高手请解答一下)

楼主(2011-03-28):
我练的模拟器有8关;1-副翼,2-副翼+螺距;3-升降;4-升降+螺距;5-副翼+升降;6-副翼+螺距+升降;7-副翼+升降+尾翼;8-螺距+副翼+升降+尾翼。是先练1-6关(四面练成后)再练7,8两关。这两关是练自旋停和航线的对吗?是否可以用真机辅助练习和找感觉

网友A:
 见仁见智。【是直机吧?!】
总之模拟就是练习自己的对飞机不同姿态的本能反应。 再者能控制飞机随心所欲的飞行。
先练习悬停【4面】
然后练习简单的直线航线
再然后弧线,圆圈的运动;

进阶就在练习倒立【顺序也和上述相同】

不必可以练习什么特定的动作,当基本功扎实后,再特定去做相应的动作模仿。【总之恒心很重要,这个过程有点长】好好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仁见智。【是直机吧?!】
总之模拟就是练习自己的对飞机不同姿态的本能反应。 再者能控制飞机随心所欲的飞行。
先练习悬停【4面】
然后练习简单的直线航线
再然后弧线,圆圈的运动;

进阶就在练习倒 ...
感谢,我会努力

网友:
这不是8关
只是让你熟悉各个舵,分部练习

网友:
电子游戏玩多了~~

网友:
试了,还是真机好。

网友:
我是跟着凤凰里面那个教学视频的步骤练习的。

网友:
直接练悬停吧~~~~另外用了凤凰和G4,感觉后者好点

网友:
一关一关地过,打到27级了

网友:
一点一点的练,练到自旋翻

网友(2012-03-14):
我觉得四面就够难的了

网友:
都学会好几个技能了,就快组合技了

网友(2012-09-20):
努力练习,,,不过感觉 练习模拟器,,没有真机爽,哎,实在不爱练习模拟,,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对模拟有兴趣呢,

网友:
模拟器上大胆的飞吧,飞出感觉再上真机

网友:
加强练习才能飞出好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