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20数控改好了,大量照片。

楼主(2011-03-28):
BF20改了数控及主轴皮带传动。主要配件情况与大家分享:
1、步进:x和y用57 3A,1:2同步轮减速,z轴86 3A直驱。
2、驱动:航宇3A三轴,z轴采用5A独立驱动器。
3、电源:x、y采用24V15A,z轴24VAC环型变压器
4、z轴两根15公斤气弹簧,行程300mm,总长700mm。
5、主轴参考chuck的方案,同步带轮传动,1:2减速。
没有换丝杠和贴塑,主要的想法是先改好用起来,先解决雪中送炭,再考虑锦上添花。
现在要求不高,基本满足DIY的使用。主要问题:
1、G0走F450,超过F500后X和Y轴有丢步现象。不过在家里DIY,对于铣床来说F500也够用了。
2、X,Y、Z的回差分别在0.0675、0.068和0.285,不过mach3的回差补偿后,使用效果不错。
看照片:

X轴

Y轴

Z轴

Z轴的手轮拆掉了,以后要堵上。

电气部分

拆了一个就联想主机箱做电气箱

测下来的回差比较吓人,软件补偿。

现在木板上是加工

铣铝板

铝板上铣槽

网友A:
很不错 ,你的鸡鸡搞的很不错,桑拿房工作间也很不错

网友:
桑拿房工作间很不错

网友:
用软件消回差,效果怎么样!发个精度看看!

网友:
工作室不错啊 ,来张全景啊,自己隔的?杉木板?

网友:
学习了!
也有台BF20,有空也要搞成数控的。

网友:
哈哈你的4面防護罩我喜歡哈哈,我也搞一個,不錯支持支持

网友:
这样的工作间忒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 ,你的鸡鸡搞的很不错,桑拿房工作间也很不错

这个改造Fang老大给了不少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很干净整洁啊,不错

网友B:
我的同步带传动一套卖给你吧,呵呵,我准备改无刷直驱的

网友:
Z轴直接驱动可以吗?我的Z轴1:3感觉还行
东西改造的不错,Y轴的电机在外面,所有的手动好像没有完全保留。

网友C:
手动很有用处的,建议保留。。。。。。。。。

网友D:
工作室不错啊,来张全景啊

网友:
 有这么个工作间真是幸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同步带传动一套卖给你吧,呵呵,我准备改无刷直驱的

我的主轴参考你的方法已经改好了,不过,降噪效果还不满意,本来装备下一步是改变频,既然你要改无刷,效果好,还跟着你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很有用处的,建议保留。。。。。。。。。

如果控制系统不坏,手动不会再用了,写几行G代码比手摇省力又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作室不错啊,来张全景啊

工作室的全景照片我以前的帖子有。

网友E:
不如一气呵成换了滚珠丝杠跟贴塑自动润滑。。。。

你现在加工精度咋样,比如切一个铝合金,6061的,3mm深度50*50的槽,进给率,速度,切深。。。。用4mm铝合金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如一气呵成换了滚珠丝杠跟贴塑自动润滑。。。。

你现在加工精度咋样,比如切一个铝合金,6061的,3mm深度50*50的槽,进给率,速度,切深。。。。用4mm铝合金铣刀

在家做东西用铝合金比叫多,比如6061材料,吃刀0.5,速度F100,最后一刀一般吃刀0.2。加工精度靠BF20的精度,基本符合出厂的精度表。致于重复定位精度就比较惨了,T型螺杆螺距精度C7都到不了,不过DIY这方面要求不高。不过要提高重复定位精度光换丝杠也解决不了,丝杠的预压扭矩要足够,预压上去了,我们现在的步进电机也要换了,然后驱动器,控制器等都要换了,那就搞大了,现在没用时间,暂时够用就可以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偶也是6061,吃1-2mm,试过3mm,拐角断刀,不知道是不是加速太快

用的4mm铝合金铣刀,转速2500,F200-240

加工出来以后,有大概0.1mm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偶也是6061,吃1-2mm,试过3mm,拐角断刀,不知道是不是加速太快

用的4mm铝合金铣刀,转速2500,F200-240

加工出来以后,有大概0.1mm误差

换丝杠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主轴参考你的方法已经改好了,不过,降噪效果还不满意,本来装备下一步是改变频,既然你要改无刷,效果好,还跟着你走。

估计你还得等上一两个月才能见我改好, 目前还在折腾我的数控车床的, 改无刷直驱需要对成品电机的转子车孔。
电机带驱动费用400,额定功率600w ,转速2800(被限速)或者用其他驱动不限速的那种,电压标称48V ,你看你情况吧,不用等我用变频,或者就等我结果,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换了滚珠丝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里找来的那么便宜的无刷,给个链接,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偶也是6061,吃1-2mm,试过3mm,拐角断刀,不知道是不是加速太快

用的4mm铝合金铣刀,转速2500,F200-240

加工出来以后,有大概0.1mm误差

 怎么有那么大的公差啊。。。。。。

网友:
 不懂,但看上去不错

网友E:
不知道,我怀疑我的x轴联轴器还是锁不住,我那个丝杠头上的螺纹我没给搞下去,直接那么卡的联轴器,懒得拆丝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我怀疑我的x轴联轴器还是锁不住,我那个丝杠头上的螺纹我没给搞下去,直接那么卡的联轴器,懒得拆丝杠。。。。

你下那么大血本最后还落得个0.1的公差。。。。  把我的热情也浇灭了一半了。。。。

密切关注你的情况。。。

网友:
能满足目前的需求了,顶多我费点事儿给x轴丝杠拆下来弄下去那个螺纹换个联轴器呗

网友:
学习,总有一天,我也会改装和你一样的数控床。。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搞定了,你猜不到原因。。。。。现在是大概1-5个丝

你猜猜看。。。。。什么原因

网友:
刀路中铣刀参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定了,你猜不到原因。。。。。现在是大概1-5个丝

你猜猜看。。。。。什么原因

想知道。软件回差补偿吧。

网友G:
好幽雅的地方,要是再加一个灭火器,就更加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还得等上一两个月才能见我改好, 目前还在折腾我的数控车床的, 改无刷直驱需要对成品电机的转子车孔。
电机带驱动费用400,额定功率600w ,转速2800(被限速)或者用其他驱动不限速的那种,电压标称48V  ...

你这个直驱动作太大了,劝你不要做直驱,零件加工精度不好的话,主轴震动会比较大,另外几百块的电机本身的震动也不小,会直接传到主轴。建议无刷马达+皮带驱动。门式加工中心和立式磨床大多也是这个结构,立磨的z轴径向跳动可以做做到到2个μ以内。皮带轮用涨紧套固定,建议BF主轴连接涨紧套的地方车一刀,最好磨一下。我想这样做,主要目的是把噪声降下来,你的无刷能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幽雅的地方,要是再加一个灭火器,就更加完美了.

你可不要咒我呀。不过水火无情,灭火器是必需的,在门口处,这张照片看不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直驱动作太大了,劝你不要做直驱,零件加工精度不好的话,主轴震动会比较大,另外几百块的电机本身的震动也不小,会直接传到主轴。建议无刷马达+皮带驱动。门式加工中心和立式磨床大多也是这个结构,立磨的z ...

你上淘宝搜一下电动三轮车 无刷,很多; 这个是我机床上临时测试图片

网友E:
都不是。。。是因为Y轴锁住丝杠固定轴承的螺母松了。。。。还有X Z塞铁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不是。。。是因为Y轴锁住丝杠固定轴承的螺母松了。。。。还有X Z塞铁松了

没想到大兔子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2011-05-10):
在没看楼主帖子之前,觉得还CNC必须使用滚珠丝杆要不对不起步进电机
老不敢动手  滚珠丝杆跟一般的梯形丝杆螺母可不一样呀,咱又手笨!!
以后会效仿一个的
你的工作是呀,绝对牛。要是我在你那里干活,我估计收拾一下也得个把小时

网友:
改得好,学习了。

严重关注。

网友:
请教楼主,这样改,Y轴的行程是不是被缩短了一些?
从图片上看,燕尾最多滑动到到Y轴电机安装板就被挡住了。

网友:
另外,从软消回差设置来看,你的回差只有6丝不到吗,那只相当于手轮一个格子多一点点啊?
这对于梯形丝杆来说很不错。我的,目前有21丝  想换滚珠丝杆,无奈丝母太大,放不下,附近又没有地方可以在把托板上那个洞掏大一点,而且好像没法自宫一刀,难道兄弟们都是自己手工铲大的?

网友:
T丝杆+软件消回差+同步轮····· 。LZ加工的工件误差是多少范围?50丝以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