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车上的这玩意怎么搞下来

楼主(2011-03-28):
今天开拆车,这玩意不知道咋搞下来

看图,红圈的部位,这是咋固定的,叫啥

怎么给拆下来,

网友:
oh my lady gaga!

网友:
弹簧卡

用罗丝刀一给力就ok了.这还问

网友:
名字叫 卡簧    暴力弄下来,然后换新的

楼主:
这不是小白,没搞过吗

网友:
不用暴力拆解,

这玩意儿很容易弄下来,可以反复使用。

网友:
用U型的螺丝刀

网友:
无刷电机上,也有这个东西,好弄着呢。

网友:
用小一字螺丝刀就可以很轻松的取下来啊。

网友:
用小剪子 撬下来
你幸亏没有被这个东西锁在家里
哈哈

网友:
用一字改锥用巧力撬一下,能重复用,至于叫什么还真不清楚。

我的笔记本螺丝上也有这样的东西。

网友:
很常见啊

网友A:
用平口钳子在白线所示地方夹一下就下来了,装上去也可以用平口钳。

网友(2011-05-07):
最好还是用尖嘴钳,用剪刀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平口钳子在白线所示地方夹一下就下来了,装上去也可以用平口钳,在白线对面一夹就行

网友(2011-06-10):
13楼的真是我想说的方法,这玩意叫卡簧,用的是卡子的内侧卡在轴外的,还有一种是用卡子的外源卡在物件里的,叫内卡簧。至于你这个没必要用钳子什么的,只要是硬的平的如钢尺,在那口处两个口点顶到一用力就好了,绝对不可能出现意外的损坏,但要注意,最好有海绵等软东西,或者有人帮你捂到,小心弹飞了。有空你翻翻箱子把以前的随身听拆了练练,很多齿轮轴上都有累死的,但是是胶片的。

网友:
拆这东西也不难吧,,尖嘴钳夹一下就能开了,,,

网友:
.....

卡住那两个小孔  向下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平口钳子在白线所示地方夹一下就下来了,装上去也可以用平口钳。

平时都是用该方法,很容易呀

网友:
用东西一别就下来,

网友B(2013-02-20):
用老虎钳 捏下来 你会明白的

网友C:
貌似很好弄的样子

网友D:
一字螺丝刀

网友E:
咨询下各位高手朋友们,我有一个1:6的静态模型车,自己想D一个遥控的(电动),但是还不懂,请求高手们给一个建议,配置都需要什么,我只知道电机,呵呵见笑了···在此先谢谢高手们指点

网友F:
我看看,吸收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