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新造的FPV载机,都进来分析下性能~~~

楼主(2011-03-28):
 思来想去,还是这个结构最科学合理
以前造过kt板的双尾杆,由于螺旋桨风直接吹在尾翼上,升降舵效率奇高无比
可以以极小的半径翻垂直筋斗
飞高了翻垂直筋斗时,从地面上看几乎是原地在翻
缺点是副翼效率很低,做横滚特别困难,不知是否是制作的原因
重心调好了,滑翔性能也相当不错

缺点是结构复杂,安装固定较困难

有过造这种机型的同学都来谈谈,提点结构方面的建议,小窍门之类的

比如尾杆如何固定在机翼上,垂尾如何固定在平尾上之类的

还要利于拆装才行哦

网友A:
尾翼连杆的拆装好解决,就是做飞机麻烦啊

网友:
 沙发
说说翼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翼连杆的拆装好解决,就是做飞机麻烦啊

这位大侠说说看嘛,尾连杆你是怎么弄的,利于拆装还要牢固可靠

网友:
就用两根木条直接螺丝固定就不错,缺点是寿命短,可以垫个铁皮增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图看不清啊,哎

网友A:
机翼里埋碳管,比如7*5的,或固定在机翼下面也行,埋入机翼的碳管部分打两孔,然后用5*3的碳管插入,管子上也打孔,然后用和孔径一样的东西插入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里埋碳管,比如7*5的,或固定在机翼下面也行,埋入机翼的碳管部分打两孔,然后用5*3的碳管插入,管子上也打孔,然后用和孔径一样的东西插入固定

 收到,明白

网友:
机翼里碳杆不好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我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0427&extra=&page=1

你的这种碳杆连接的我也做过!不过碳杆连接机翼那不好弄!
所以我在前边做了个不会动的鸭翼,两根碳杆从鸭翼的两侧 路过机翼 直接 ...

好主意!不过3发太复杂了吧,两边电机的平衡是个问题
还是一个大电机简单点
 平衡仪我都没用过,不晓得哪个好哦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主意!不过3发太复杂了吧,两边电机的平衡是个问题
还是一个大电机简单点
 平衡仪我都没用过,不晓得哪个好哦哈哈

不复杂 一个发动机 推力太大的不好找!动力也不生猛!不足以带动我的大飞机!
而且 太大的发动机 以后做小飞机没得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大侠说说看嘛,尾连杆你是怎么弄的,利于拆装还要牢固可靠

是纸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