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9性能如何?

楼主(2011-03-28):
GT9性能如何?跟futaba和亚拓的比较,它分别和哪个有一拼?
GT9有什么特长,缺点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结果

满心期待的进来,看到你的回复,无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满心期待的进来,看到你的回复,无语了。

额,我错了,其实我觉得你可以选择GP750或者780.

网友:
这不太好说,说不好就变成托了,反正有一点绝对对得起你花的钱

网友:
进入工作状态后,效果是不错的。就是偶尔会罢工,好象还不是个案。

网友:
最近陀螺怎么都这个德性的

网友:
G20 GY650 GT9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网友:
感觉有点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