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电调的最大工作电流和电压有关系吗?

楼主(2011-03-28):
标称100A 30V电调(功率未标),按照纸面上的参数,最大工作电流100A,最高工作电压30V
请问最大工作电流和最高工作电压是否能够同时达到?
换句话说,这个电调在使用3S电的情况下,最大耐流是否和6S电的情况下相同?都是100A?

网友A:
我也有此疑问,另外电压高是否电容也要多加点?

网友B:
这个电调在使用3S电的情况下,最大耐流是否和6S电的情况下相同?
既然说同样3S,那你怎么没提到是否同样电机的情况下呢,如果是同样电机高压的通过电流小,

网友C:
和电压基本无关

网友D:
如果厂家没虚标的话。
可以肯定地回答 是的。
电调一般标的是极限使用参数

网友E:
无虚报就系按最大按数,最大电压。。。。但你还要注意,,,最好看电调的瓦数。。按瓦数换算比较标准

网友F:
应该说与负载有关负载大电流大,超过100A就拜拜啦。在相同的负载下电压高电流小,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