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华XX180D与2402对频问题~~

楼主(2011-03-28):
各位前辈 请问 如何对频
我先接通飞机 然后开控 四合一只是红灯闪几下就没动静了
控的接收音停止后四合一仍然没有变化
舵机
油门都没有反应
请问怎么回事 如何才能对频
在线等~~~

网友A:
我的4#6,应该一样。遥控油门拉到最低,开控,擦电,控第二声响后不要碰控,要飞机水平不动,此时飞机指示灯慢闪。几秒后舵机复位动作,再等两秒机器响三声。ok,可以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