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电机同样的电池,为什么要求的电调相差甚远?

楼主(2011-03-28):
一直没搞明白,为什么同样的一款3650电机,同样的电池,用在车上时只需要60A电调风冷,可是用在船上时却要125A还要加水冷?
是因为船的工作环境会使电机转速更高发热更大吗?那如果通过齿轮比调节将电机转速调至与车上环境一样时就可以使用更小的电调了吗?而且调节齿轮比后扭力高了转速低了可以通过换用更大的浆来弥补。待高手解答

网友:
哥只说三个字:负载不同 ,功率不同

楼主:
可以通过减速齿轮把电机负载调到一样吧?

网友:
高速时需要的扭力不同

网友:
要搞清楚。。。。同一块电。。全速跑。。玩车12分钟。。。玩船就6分钟。。。。如果玩船都系12分钟。。。就一样可以60a电调。。。。电机负载,是定理,,用啥方法都没发改变。。除非降低速度,其实就等于减低负载!

网友:
船的负载比车大得多!

网友:
是推动介质不同吧。我这动力装置在水中行还是陆地走,不用任何改变。

网友:
LZ你可以查一下水的密度是空气的多少倍就知道为什么船用的电调要比车用的大了

网友:
如果车上放个哑铃,电池电调间的插头也会融掉的
明白了不?负载啊!

网友:
老知青 这个。。。

网友:
我上次和朋友的短卡拔河玩,结果T头融了
平时跑插头是不可能发热的,拔河时负载大了N倍,所以消耗的电流也大了很多
以至于我同样配置的动力装船上去,跑一分钟T头也融了
后来换6mm防滑香蕉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2456是推动介质不同吧。我这动力装置在水中行还是陆地走,不用任何改变。

得到的速度呢? 也一样么?

网友:
上次看了老知青的视频  帅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