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魔求调教。。。望老玩高玩不要厌倦。一些基础问题

楼主(2011-03-28):
我找了很久没有一些基础知识的帖子。也许是我寻找方法的问题,所以不厌其烦请教老魔大神,给点连接。比如,4通,6通,7通的解释。
滑翔机
与3D机区别等等。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网上搜一下吧, 有不懂的再具体问。

网友B:
潜水啊,潜水一两个星期就可以了,我都是这样的,

楼主:
我每天都上论坛看帖子,6通弄明白了。8通和9通还是不是很明白。

网友C:
多潜潜水就明白了 不然就是讲了也看不大懂

网友D:
几通道说的是比例遥控的通道数,比如4通道飞机 就是油门、副翼、升降舵、方向舵四个通道,还可以加上襟翼、拉烟筒、摄像头云台。。。。。等其他多个通道。
滑翔机与3D机区别 应该是 滑翔机展弦比比较大,大部分都没有副翼,适合留空时间长的飞行。3D机副翼等舵面比较大,操纵灵活,而且翼型多为对称型,适合飞各种特技动作。
新手浅见,望高手斧正。

楼主:
哦明白3D的意思了。谢谢6楼的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