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短路 把UBEC 烧了!

楼主(2011-03-28):
     由于
舵机
短路,泰世电调 的UBEC少了 ,里面的一个2SB772L烧了,可能是个三端稳压管,这个到哪能换上呀? 看电路板上有两个这样管子,炸了其中一个

网友A:
三极管,应该不难找的,但是小心还有其他零件坏

楼主:
2SB772L 是个三级管? ubec里面怎么不是 dc-dc 的片子?我看里面 就一个16管教的芯片和 两个 2SB772L 三极管,16管教的那个好像是用来控制指示电量的led 灯泡的!还有两个大电容。2SB772L是铁片的 ,还挺大的,比电调里的功率管还大一点点

网友B(2011-06-20):
那不叫UBEC吧?内置BEC 看样子还是线性的

网友C:
你的舵机是怎么短路的?

网友D:
PNP三极管,3W功率,再看看有没有电感,没有的话就是线性稳压,这个就真的不叫UBEC

网友:
电调自带的是BEC
外接那个是叫UB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