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拉玛接收机的怪问题

楼主(2011-03-28):
我的e020大拉玛三合一烧了,换一个后能自检,但自检完了接收机却亮红灯,浆能转,但一转接收机就有蜂鸣声,
舵机
只有一个能动,交换舵机插头另一个动,把不动的那个舵机扳斜,通电又能回中。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哦。

网友A:
接收板有故障~~~~~~~~~~

网友B:
估计舵机坏了 引起板子保护

楼主:
谢谢指点,但舵机没坏。因为我交换了1、2号舵机插头证明舵机好的,就接收机上的1号插座对遥控没反应,但能自检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