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了个F3P,嘿嘿

楼主(2011-03-28):
玩油机多年,技术一直很差,总是欣赏,没什么勇气去飞,飞一次摔一次,传说中的摔机王子,多年来飞行技术没什么提高,修飞机的技术到是与日俱增,嘿嘿,最后终于达到可以制造一架飞机,前些日子利用朋友摔坏的一架飞机上的电子零件,制作了一架我自己称为F3P的飞机,外形酷似,估计性能差点儿

我从不发图,今天第一次估计是,我先站个位置,然后来研究一下怎么发图,欢迎随便插队,嘿嘿,不求赞赏,不求加分,随便拍砖,只为了表达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

配置如下

用的网上下 载的水星F3P的图纸
做成了
翼展80
机长92
电机2204
螺旋桨8043
电池500MAH
电池850MAH
副翼舵机 辉盛9克  (实测11克)
杂牌4.5克  (实际5.5克)
机身材料为5毫米KT板,20块钱2平米
机身拉线 2号钓鱼线 5块钱50米
胶水 502 一瓶
双面胶带1卷
透明胶带1卷
光盘盒1个
竹子一根
雪碧瓶1个
接收机天地飞8通道
发射机福特吧6EXHP
电调10安杂牌

总重205克
螺旋桨最大静拉力345克

不知道能看到不,这时候已经打印好图纸,裁好了KT板

不知道能看到不,这时候已经打印好图纸,裁好了KT板

楼主:
我竟然用了502胶水,可以用,用量不能多

粘结成型,还没安装各大操纵面

粘结成型,还没安装各大操纵面

楼主:
这是电机,电调,接收机,接收机是我原来天地飞的上面的,可以用,电机电调是朋友飞机上面拆下来的东西,好像是个2204,配8043桨,500MAH的电池

楼主:
用一个废旧光盘盒子的塑料做成电机支架,用火烤弯过来,用透明胶带贴在飞机表面就完成了电机的固定

楼主:
用笤帚上面的竹子劈成竹篾,做成起落架,然后用雪碧瓶弄成片装,贴在飞机表面保护KT板,增加强度,

楼主:
舵机的摇臂我没办法也自己制作了,因为这两个拆下来的舵机估计是5克的,他的轴很细,我只有辉盛9克的摇臂,孔太大,没办法,弄了块装修时候的给墙刮腻子用的塑料挂板,裁成条,制成了这个。

副翼的控制杆也适用竹子劈成竹篾,但是有点细了,舵量大的时候,会弯曲过来,不爽,不过不影响飞行
尾翼都是通过鱼线控制,够细,够轻,够结实,5块钱50米。

楼主:
飞机的舵脚也是用光盘盒的材料做成,用502固定

楼主:
搞一张侧面的图看看,拉线,舵机的固定,嘿嘿

楼主:
这是拉线在翅膀上的固定方式,用了一小块光盘盒材料,然后用502粘在表面上

楼主:
然后这是起落架,也用KT板做成,圆规划一下,用刀子裁圆,用圆珠笔管做他的轴套,劈成的竹篾做轴,但是左右两个轴属于硬链接,最终结果就是不具有减震性,降落时候一定要轻巧,嘿嘿

楼主:
绿色的塑料片是用雪碧瓶剪成的,中间很细,这样可以减小活动时候的阻力,不然舵机估计吃不消,使用的时候,将塑料片两面都贴上双面胶,用剪刀裁齐,然后把机翼的KT板用刀从中间劈开一条缝,保护好胶面,然后插进缝隙中,再拿掉胶面的保护,这样就比较结实了,实际证明相当有效,嘿嘿

楼主:
最后在发几张我的油机,改造了一个排烟管,用4分的PVC管子做成,相当有效的解决了油烟四溅的问题,声音变的就像哈雷机车一样震撼,哈哈

楼主:
再来一张这一面的照片

楼主:
化工厂的朋友送给我的一大桶甲醇,三十升,估计够把我的发动机玩到报废了,桌上还有蓖麻油,也是朋友送的,嘿嘿,所以认识化工厂的朋友还真是不错,嘿嘿!

楼主:
东西越来越多了,翻了翻老照片,竟然还看到了这个,这是我用40割草机发动机改制的橡皮艇用船外机,螺旋桨叶片是用3毫米钢板比着电风扇叶片用电砂轮打磨而成,然后夹在台钳上用板子扭转角度而成,90度转弯传动那个东西是角磨机的头,里面还用了跟1900K打印机的字车轴做传动轴,嘿嘿

楼主:
忘了说一下了,上面那东西可以一次性拖动2搜双人橡皮艇,达到5-10公里的速度前进,就是不太环保,两冲程的,嘿嘿

楼主:
最后一张了,嘿嘿,这是朋友的飞机,这个飞机因为赔我我那个油机的发动机,功率太小,在四级风的天气飞,结果,这是他唯一一张飞起来的照片。。。。。气飞就侧翻,入地了。。。。。。。真可惜

哈哈,注册以来估计是我第一个主动发帖,希望大家看得高兴,主要是我自己比较高兴,新做的飞机试飞成功

谢谢观赏

网友A:
LZ算不算是核潜艇(潜水那么久)?

网友B:
楼主绝对是台风核潜艇级的 潜水员
估计是其他论坛跑来的
手工强!
不知道飞机重量多少?

网友C:
楼主比我还猛,比我还能潜水.
嘿嘿,我也是飞得少,做得多.飞一次,炸一次

网友D:
看出来了,LZ今天心情不错
自己很高兴。。。。心态好!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嘿嘿,谢谢各位关系,潜水也很好啊,我就只上这个论坛看模型,我的飞机205克,性能都写在第一帖了

网友E:
今天是个阴雨天,稳定的1级左右的风,相当好飞,也就是在今天,在练习慢滚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操作失误,翅膀断了一边。。。。。。
没什么心疼的,失败是成功**,接下来再继续制作一个,20块钱买了一大块KT板,还有大半块呢,总要用掉的,对不对,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