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rone高清航拍的一个简单解决方案

楼主(2011-03-28):
Ar.Drone高清航拍的一个简单解决方案
Ar.Drone的摄像头视频比较模糊,基本上没有记录保存的价值,所以很多人都想DIY,想自己增加高清航拍的功能,但是因为硬件软件等知识的限制,现在还没看到这方面的成功方案。
我想到一个“曲线救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知道是否可行,请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看看。
在淘宝上可以找到200元以内的,形状大小如同一个U盘的航拍摄像头,它自身含有记录内存,电源等等,分辨率有1280x960和720x480两种,30帧/秒,将他绑在Ar.Drone的摄像头上面,打开摄像记录开关,然后Ar.Drone起飞,然后通过Ar.Drone自身传过来的模糊的航拍视频控制飞行,并察看航拍效果,实时更改飞行路线,角度。Ar.Drone降落停机后,关闭另外绑着的航拍摄像头,取下航拍摄像头,连接电脑,导入高清的航拍视频。因为航拍摄像头是绑在Ar.Drone的前制摄像头上的,因此航拍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基本上等同于你通过ipad看到的航拍视频。
这样的话,你既不需要花钱在itunes上购买可以保存航拍视频的软件,Ar.Drone本身也不需要你做什么硬件更改,你最多只是需要用胶带将你买的航拍摄像头粘在特定的位置上而已。

网友:
新固件很模糊。。老固件是很清晰的。。
新固件为了首先保证控制信号,所以视频质量会动态调整,但是即使调整到最好也没以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