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30主轴锥孔有几乎连一片的大概1丝深度的锈坑,怎么处理比较好

楼主(2011-03-28):
bt30主轴锥孔有几乎连一片的大概1丝深度的锈坑,怎么处理比较好。
打算用新刀柄涂上金刚砂转动主轴研磨内孔,不知道行不行,用多粗的金刚砂好?

楼主:
有些地方还有3-6丝的高点,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是否能修复

网友:
很感兴趣楼主怎么测量的

网友:
没什么关系,直接用最细的砂纸,加点机油,把主轴转动着磨几下就好了,前提是最细的砂纸,能去掉浮锈,其实说到精度也就那么回事,平时加工根本达不到这么高精度,买个刀柄别人都标的0.02精度

网友:
个人感觉高点刮掉就行了,锈坑可以不用管他

楼主:
千分表打的,如果没有锈坑的话精度是很高的有2u,表针几乎不动,遇到锈坑瞬间会有1丝左右的降低,关键是锈坑差不多连成一片了,还有高点,所以装上刀柄在100毫米的距离打表会有几丝的偏差。
打算先刮高点,再装上刀柄研磨

网友:
是数控用的吗

网友:
数控用的的话自己磨自己就好了,曾经买了一个垃圾bt40无动力主轴跳动十几丝,自己用修边机搞了个磨头,最后搞到跳动一丝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给力。
等买的材料到了就磨锥孔

网友:
椎柄插进去研磨一下

网友:
看看你的主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bt30主轴锥孔有几乎连一片的大概1丝深度的锈坑,怎么处理比较好。
打算用新刀柄涂上金刚砂转动主轴研磨内孔,不知道行不行,用多粗的金刚砂好?

自已磨锥孔,想也别想
这个要专门的设备的

还是直接用BT30头子,再搞一些研磨膏,最实用
千万不要动你的主轴内锥。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一定把磨头的轴线调的跟锥孔的轴线在x或y的方向上一致,这样磨出的才是直线锥,而不是椭圆锥,具体的空间关系你自己先考虑清楚了再下手

网友:
旧的锥柄,W1的金刚石研磨膏

楼主:
淘宝上买到一把全新的刀柄准备研磨,结果拿对刀仪一量才发现新刀柄bt30-ER内锥孔圆跳动差不多能有15u了,跟卖家说的5u以内严重不符。都不敢用这样的刀柄研磨了。

网友:
买个主轴清洁棒,好像是15元,先用WD40喷下,放一俩天,再抹点研磨膏,估计牙膏也行,最好能侧放主轴,开动自己研磨下,一会浮锈就搞定了

网友:
千万不要用砂纸,破坏了表层,以后锈的更快啊

网友B:
楼上说的用研磨棒我看行

网友C:
洗厕所用的希盐酸,滴几滴,锈就掉下来了,马上洗干净,WD40去除水气。

网友D:
主要是高点,锈坑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E(2011-09-06):
找条小电主轴,装个研磨头,让它自宫,保证精度0.005以下

网友F:
主要是高点要去除,修坑真的无所谓。实际上BT主轴锥孔光洁度不一定要特别光,实际上带有细微坑点的锥孔安装刀柄时可以获得更高精度,因为有时刀柄会被粘上一些切削杂质,几十你用抹布擦拭过可能还有一些残留,所以你要擦拭几圈才行,现在主轴锥孔带一点坑麻点时那些细微的颗粒可以找到容纳它们的空间,主轴柄定位起来就非常精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