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改装后

楼主(2011-03-28):
发现忘记通电测试了,怎么用都还不知道。。。囧。刚打了镜头座硅胶,明后天图传到手再看效果吧。。是不是插上av线就开始传输并且录制了?

楼主:
改造完成,热缩套没套好,缩得很难看啊~

貌似有点问题,接的两节五号电池的电池盒,装了两节新南孚。开机正常,录制的时候马上就提示没电然后自动关机是咋回事??

网友:
好像电压要过3.7V以上才不提示没电,我的就这样!超过5分钟不录像也会自动关机!不过我的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原装不是两节电池的么?换个三节电池的盒子试试→_→

楼主:
搞定

接了硕大的三节五号电池盒~想接手机锂电来着,但是没想好怎么固定接头。。。权当配重了吧,放X650云台上估计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有点问题,接的两节五号电池的电池盒,装了两节新南孚。开机正常,录制的时候马上就提示没电然后自动关机是咋回事??
新南孚的放电倍率不够,ZI6的工作电流太大,所以一开始工作就显示没电了.

网友:
zi6的工作电流、电压范围究竟多大?

楼主:
已搞定

手机锂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