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秀一下我制作的FPV地面站接收系统

楼主(2011-03-28):
也来秀一下我制作的FPV地面站接收系统
经过两个月的时间配件及外箱面板已全部到位,利用一周时间将地面站接收显示系统组装完成。
简单介绍一下:地面站接受系统为双接收,内部整合了1.2G以及5.8G接收机,可以分别配合使用1.2G和5.8G图传。内部加设AV视频信号放大,避免输出给录像设备时图像偏暗。同时内部加装散热风扇,避免夏天设备长时间工作温度升高。控制面板设置12V电源输出,可供将来配备跟踪云台使用或接暴闪灯,夜航时可使飞机找到着陆点位置。侧端安装汽车点烟器插座,点烟方便也可临时接手机充电器以及电池充电器或者给其他USB设备供电。显示器为8寸液晶,显示器面板设有AV和音频输入、输出各一组插口。总电源开关为两档钥匙开关,安全保险,并设有保险丝,避免短路损坏设备。
接下来是部分图片:

片头,呵呵

片头,呵呵

天线接头,分别为1.2G和5.8G

天线接头,分别为1.2G和5.8G

箱子锁为密码锁,说实话质量一般

箱子锁为密码锁,说实话质量一般

面板开关1

面板开关1

面板开关2

面板开关2

接线柱单独开关控制,你也可以用它引爆核弹,前提自己不被炸死。

接线柱单独开关控制,你也可以用它引爆核弹,前提自己不被炸死。

面板3

面板3

箱子设计的尺寸够大,可以把遥控和一些常用配件一起放进去

箱子设计的尺寸够大,可以把遥控和一些常用配件一起放进去

秀一下遥控

秀一下遥控

汽车点烟器插座

汽车点烟器插座

可以接充电器或12V输出给其他设备

可以接充电器或12V输出给其他设备

AV及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AV及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电池检测表,可检测电池剩余电量 电压 电流 温度

电池检测表,可检测电池剩余电量 电压 电流 温度

接电视测试效果1

接电视测试效果1

接电视测试效果2

接电视测试效果2

网友:
好东西,啥时候量产啊?

网友:
作工很好,

网友A:
好像对比度太高了还是怎么样

网友B:
有制作过程吗, 能不能分享下?

网友:
这家伙是来秀相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对比度太高了还是怎么样

好像是高了,这个破显示器上调完的照片在别的CRT电脑上看效果的都不好.在有就是拍摄大部分黑色物体感觉宽容度有些不够。其他颜色亮度要是正常了,黑色就沉进去看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制作过程吗, 能不能分享下?

制作工程没有拍摄,因为制作的时候屋子乱的不行,屋里下不去脚了。过程就是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焊接在一起。亚克力面板是自己量好后出图TAOBAO上定做的。只要量的时候准确,做出来的就能严实合缝。

网友:
手艺恰嘎!

网友:
什么时候量产啊。

网友C:
做工真是不错。。期待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真是不错。。期待量产

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加工起来速度实在是慢,也就是自己做着玩玩。即便是量产价格也不低啊,况且个人制作的款式也不可能满足大家的口味。再有就是没有遇到一款不错的箱子,觉得这个箱子做工一般,因为制作量小所以基本上都是手工做的箱子肯定存在个体差异。要是有漂亮结实的箱子就完美了。如果大家有知道好的外壳箱子可以推荐一款,非常感谢。
本人自我感觉属于那种追求完美的人。设计上不敢保证设计的多好,可能在专业人事看来还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制作上哪怕是面板打错一个螺丝孔或者安装的不严实,都要换块新板子重新做。做其他事情也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活着也挺累的。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100%完美的东西。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网友:
但不管怎么样。你的这个箱子看起来确实很漂亮。。。
手工活真不错。。。

网友D:
赞一下楼主的手艺!请问那个核弹发射钮学名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一下楼主的手艺!请问那个核弹发射钮学名叫什么?

学名我也不太清楚,以前好像在电影里看到过轰炸机的投弹开关好像是这个样子的。不过你在taobao上搜索汽车改装开关就能找到;

网友:
这个制作的太精致了!

网友:
特工装备啊!

网友E:
不是说2.4G控和图传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2.4G控和图传干扰吗?

里面的图传接收 1.2G的和5.8G,总有一个能用的。呵呵。

网友:
呵呵!不错!区外场很方便了!不用带3脚架等一些大件东西了

网友:
非常精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说

网友F:
做到很好啊!但是没有说明白那些按钮都有啥用!想探究下呵呵!

网友:
做工很炫,拍得也很炫,什么相机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到很好啊!但是没有说明白那些按钮都有啥用!想探究下呵呵!

不好意思是我在前面没有讲清楚。
总电源是钥匙开关,分两挡,关闭的时候切断总电源。开到第1挡时只接通接线柱和点烟器。可通过接线柱或点烟器插孔给外部设备供电,例如应急给手机MP4等设备充电。同时也可以给该设备电池充电。电流 电量 电压表有显示,可实时现实使用时电流,和剩余电量。充电的时候电流电压表显示充电电流 电压和电量。此时1.2G和5.8G接收机 显示器 以及AV放大器的控制开关均不可用。再开到第2挡时,显示器处于待机状态可按显示器上按钮打开或关闭显示器,同时设备散热风扇工作。此时也同样可使用接线柱或点烟器给外部设备供电。例如跟踪云台,或者AV录像设备,但一般不使用大耗电量设备。此时1.2G和5.8G接收机以及AV放大器控制开关可用。
三个保护开关:1、黄色 为5.8G接收机开关,关闭时灯不亮,保护盖打开将开关搬上去后开关的黄色LED点亮,接收机接通。因为5.8G的接收机是拨码开关,故不能随时调节接收频道。所以将其设置为靠近5.8G中心频点的频道。
                           2、蓝色 为1.2G接收机开关,关闭时灯不亮,保护盖打开将开关搬上去后开关的蓝色LED点亮,接收机接通。可通过接收机上的控制按钮选择频道。
                           3、红色 为接线柱和点烟器开关,红色LED常亮。保护盖打开将开关搬上去后面板上红色圆指示灯点亮。此时接线柱和点烟器有电压。设置控制开关考虑到为了避免金属物或导线误碰接线柱造成设备电池短路。
黄色按钮开关1:AV放大器开关,使用本设备的接收机时可以打开,再使用本设备以外的接收设备时可以关闭。直接将外部接收机接显示器面板的AV输入接口。这样就只有显示器工作了。
黄色按钮开关2:为电池散热开关,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打开。当使用大电流充电的时候可能电池会发热。这个时候可以打开这个开关,使电池的散热风扇工作给电池通风散热。

另外说明一下,因为考虑到成本问题本设备使用的12V 7.2Ah免维护蓄电池,也是本人第一次使用这个电池。记得好像蓄电池充电的时候会释放氢气,不知道这个免维护蓄电池会不会释放氢气。(本来电池和控制面板部分没设计散热孔,看到福岛核电站厂房氢气密度过大产生氢爆害怕了。)这要是充电也释放氢气,面板又安装的很严实热量和气体出不来,万一哪个开关再一打火说不定就响了。到那时可能就真的上新闻了。哈哈。因此还是设计成通风散热的好一些。
以下是一些说明图片:

楼主:
以上这些是按照本人想法和需要设计的FPV接收系统,发出来供大家参考。大家如果有很好的想法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制作,和改进。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创新,只是把那些成品设备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布局整合起来。
最后给打算制作的FPV接收设备的朋友提写小的建议:
1、有好的想法和构思想写出来或画下来,也包括控制部分的电路设计。
2、精确测量没一个设备元件的尺寸,最好精确到毫米。
3、对控制面板和显示面板的设备合理构图 布局确定安装位置。并注意考虑到每一个细节。例如螺丝固定的位置会不会影响走线或者影响其他设备的安装位置。
4、设计完成后不要着急下料,反复核对比较。确保一切都没有问题了开始加工外箱和面板。
5、面板和箱子到手后仔细测量并和自己的图纸比对,看看误差有多少。如果都准备好了再开始在箱子和面板上标注打孔。这一点及其重要,因为可能一时疏忽就标注打错孔位,就不美观了。
6、最后按照图纸整合设备接线,显示面板到控制面板的电源线最好留长些,宁长勿短。一面返工。
最后通电前仔细检查,确保无误后接通电源试机。

最后希望大家能制作出更漂亮 功能更完善 自己更喜欢的设备。
谢谢!

网友G:
蔡司的头子果然很犀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蔡司的头子果然很犀利啊

呵呵,这个不是蔡司的,相册的边框没改过来.是24-105L f4拍的。

网友:
不错 支持一下 !!

这个要顶!!!

网友:
很不错!清晰明了了!收藏!!!

网友:
太精致了

网友H:
真不错 用XG7飞FPV最远飞过多少??? 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不错 用XG7飞FPV最远飞过多少??? 说说

刚入行,还没飞过。自打买来到现在光飞模拟器了。呵呵。

网友:
大赞下,给很多人一些思路了,一些地面站就可以自己做